用什么设备提高产量?

楼主(2008-07-14):
我们现在用无芯磨压磨1.4MM   2.4MM是线材买回来就可以

楼主:
请教用什么设备提高产量

我们现在用无芯磨压磨1.4MM   2.4MM是线材买回来就可以用

网友:
什么材料,硬度如何,能不能先采用滚压粗加工,然后精磨

网友A:
想提高效率,做专机!

网友B:
  无心磨本身已经是效率高到属于机械加工里面数一数而的设备,通磨人手装料一个班随便都一万几千件的班产了.专机也就是加个自动上下料实现自动化而已.

引用 网友A:
想提高效率,做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心磨本身已经是效率高到属于机械加工里面数一数而的设备,通磨人手装料一个班随便都一万几千件的班产了.专机也就是加个自动上下料实现自动化而已.

楼主说的该是台阶轴塞磨吧,我也在想怎么用机械手代替人工塞料这个问题。

网友C:
有专门的送料机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送料机的呀!
塞磨,送料机??????

网友B:
就是压磨拉,压磨的自动送料好象不太好用,稳定自动化加工不太可靠,还是要靠人一个个来上下料

引用 网友D:
塞磨,送料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压磨拉,压磨的自动送料好象不太好用,稳定自动化加工不太可靠,还是要靠人一个个来上下料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建议

如果此零件同心度要求在0。005mm以内的话,必须用精密阶梯磨床加工;要是同心度要求不高,用无心磨或数控车床就可以加工。用阶梯磨床加工,尺寸精度及效率都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进口304不锈钢软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产品有斜度象模具托针一样二节只能压磨

网友:
斜度跟客户确认改成R角连接,应该没问题。这样的话,再用无心磨加工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此零件同心度要求不高,用精密阶梯磨床加工接斜度还可以;1.40MM那一节太软而且太长,数控车床可能加工不到太小太长。

网友:
回复楼主问题:
见附件。

楼主:
我这里有三台日本瓦西诺的阶梯磨象你说方法我们也试做过料太软压轮压住2.4MM成型砂轮做1.4MM与6MM量做不上.请问你认识姚进财师付吗?他以前在盘起做在东莞做过一段时间

网友:
当然认识,曾经在一个公司做过。你这个产品,不妨分段加工,看可否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