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型号的刀柄在同一位置有痕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7-14):
相同型号的刀柄在同一位置有痕迹是什么问题?见图片。
其实还有好几个地方是片状纹路,也是基本一样的。为什么?如何解决?
是不是微动磨损?新设备,新刀柄,用了3-6个月就会这样。
主轴上是看了的,没有什么固定位置的销或槽,就不知道照片上的圆形的痕迹是哪里来的。

网友:
我把你的图片保存了。明天去公司请教同事。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不会是机床主轴造成的。很可能是刀库引起的。

楼主:
我有时间去检查刀库。
那么,该痕迹对装刀会有影响吗?如何解决刀柄上的痕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不懂。机床供应商对于这种问题才是最专业的吧。最好能尽快打电话给你的机床供应商。我本月27号会与一家机床厂家的几个朋友见面,到时候我会问问他们,肯定能得到答案。目前还没有办法帮你。不好意思。

网友:
可能是换刀机械手引起的吧

楼主:
谢谢。
那个痕迹仅是痕迹而已,不是能用手摸的出的,我仅是觉得奇怪。

楼主:
难道就我一个人的设备上有这样的问题吗?
大家有没有看过呢?
是微动磨损吗? 是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都有的,我也没去注意是怎么引起的,我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不会是机床主轴造成的。很可能是刀库引起的。

只能是主轴和刀裤的问题了,主轴里没混进过铁屑磨损的话,就只能是刀裤的问题了

楼主:
是刀库的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机床是机械手式刀库还是斗笠式刀库?分析有可能是机械手式刀库里面的定位点磨擦刀刀柄壁造成的

楼主:
是斗笠式刀库。
刀库已经被全封闭设置了,想检测一下很不方便了,但我还是要去看的。
谢谢大家!

网友:
斗笠式得就不知道怎么造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