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丝绳传动的实现

楼主(2008-07-14):
如图所示:1是一根金属管;2是主动轴;C1、C2是两股钢丝绳(实际上C1、C2是一根钢丝绳);3是一个定滑轮。当然,定滑轮3离主动轴2较远。

如图0所示,1和2组成的机构手掌般大小。管1只有10mm左右,2也很细。

现在要实现:主动轴2的转动通过钢丝绳带动定滑轮3转动(目前的方案只允许用钢丝传动)。对传动精度的要求较高,力矩较小。

C1和C2如何通过一些辅助机构 连在主动轴2上?目前就是要设计一些辅助机构。金属管1的右端 可根据需要延长或缩短。

(因为从图0 可看出:C1和C2若和主动轴2直接相连,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要设计一些辅助的机构,使C1和C2从金属管1出来后,经过一些辅助的机构后,再连在主动轴2上)

我想了很多,也没想出较好的方案。请老师们赐教~~

patent1和patent2截至专利图。patent1中,钢丝绳C1和C2还未连入;patent2是 专利介绍的方法(主动轴上装配了线轴,旁边有个小定滑轮),但介绍地非常模糊,根本无法满足要求,发上来只是给老师一些灵感,但老师们不要被专利图示误导,毕竟专利是忽悠人的。

网友:
很难做到精确传动吧

网友A:
主动轴是作什么运动,是不间断的整圈运动还是只转一定角度???

网友B:
卷毛艺术家网友好!
.
钢丝绳传动的特点是可以方便的任意转向,而且可以做到非常的精确!
.
常见的应用场合有:
1、电子管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上的调台用的指针式指示机构。
2、复印机和扫描仪中的带动那个“移动镜头”进行往复作业的传动装置。
.
找来拆开看看就是了。
.
syw  080715---06.48

.

网友:
钢丝绳本身就有一定的刚度,可能会影响传动精度,而且像这种传动,肯定存在一个松边,一个紧边,回程误差比较大

网友:
张紧机构的布置需要好好考虑,若多圈转动可以参考线切割机的机构,至于拐弯那就多来几个改向滑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轴是作什么运动,是不间断的整圈运动还是只转一定角度???

主动运动顶多是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整圈运动,圈数最多是2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毛艺术家网友好!
.
钢丝绳传动的特点是可以方便的任意转向,而且可以做到非常的精确!
.
常见的应用场合有:
1、电子管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上的调台用的指针式指示机构。
2、复印机和扫描仪中的带动那个“ ...

请问老师是否有相关的图片资料啊,我手头找不到复印机和扫描仪,不知道这些方案是否能符合我的工况:因为整个机构在运作时,金属管1是要旋转的(最多540度),我怕C1和C2回绕在一起,以致精度下降,

但我想在管1的左右两边加各一个小圆片(如图2),让右边的小圆片固定在下面的plate上,不让它的管1一起旋转(考虑到方便在一楼提到的辅助机构的设计),但左边的小圆片固定在管1上,不知是否可行~ 也请其他老师赐教~~

网友C:
一直没有弄明白你的意图,本人有些愚钝,没看明白你的图。只知道钢丝传动很难精确定位。

网友:
卷毛艺术家网友好!
.
从你上传的信息看,我认为用钢丝绳完全可行。
.
应你的要求,将我的一台复印机中的钢丝绳行走部分拍个图像上传给你,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
syw   080715---23.5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有弄明白你的意图,本人有些愚钝,没看明白你的图。只知道钢丝传动很难精确定位。

一片落叶老师请看一楼内容,目前只允许我用钢丝传动,我也没办法,呵呵~

目前要做的:就是 如何将 从金属管1伸出来的钢丝绳C1和C2  连到主动轴2上. 即能保证张紧要求又能保证运行时钢丝绳不缠绕在一起

网友D:
看的有点晕晕糊糊。
钢丝是不会缠绕在一起的,钢丝的紧松可以加张金轮或者弹簧。
如果定位要精确,钢丝绳一定要在轴上绕两圈或者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的有点晕晕糊糊。
钢丝是不会缠绕在一起的,钢丝的紧松可以加张金轮或者弹簧。
如果定位要精确,钢丝绳一定要在轴上绕两圈或者更多。

我也在想加上张紧轮和弹簧,但没想通怎样加、加在哪。请老师赐教~
整个机构运作时金属管1是要旋转的,如何避免C1、C2的相互缠绕?

网友E:
看的有点晕乎乎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管的旋转与钢丝绳传动系统没有什么关联,而钢丝绳为什么偏要从管子里过?是因为空间原因吗?
按照楼主的意思,钢管的两端必须各加两个定滑轮来防止钢丝绳与钢管接触以及钢丝绳之间缠绕,如果从外面走绳直接把两个滑轮连起来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的有点晕乎乎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管的旋转与钢丝绳传动系统没有什么关联,而钢丝绳为什么偏要从管子里过?是因为空间原因吗?
按照楼主的意思,钢管的两端必须各加两个定滑轮来防止钢丝绳与钢管接触以 ...

由于工况较为复杂,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没说太明白~请老师们见谅~
钢丝绳必须要从金属管通过,这是要求;定滑轮3是固定在金属管(金属管又细又长)上的,金属管转动的同时,定滑轮3、C1、C2都随之转动,但 从金属管右端穿过的钢丝绳 要想办法固定在主动轴上,所以要设计一些机构既能保证张紧又能保证 钢丝绳随管子转动时 不乱在一起~不知我是否解释清楚了~

网友B:
卷毛艺术家网友好!
.
1、“金属管”是通过两个轴承固定在平台上的,对否?
.
2、“金属管”相对平台而言,只有旋转运动,而没有径向运动,也没有轴向运动,对否?
.
3、两根“钢丝绳”是经过两组“引导轮”通过“金属管”的,对否?
.
4、两组“引导轮”是固定在平台上的,对否?
.
syw  080718---00.08

网友F:
卷毛艺术家网友好,
本人意见仅供参考
    钢管A只做周向运动。钢管A两端镶嵌轴承,轴承内环装在钢管B上,钢管B固定在工作台上。钢丝绳从钢管B中行走,钢管B装有定滑轮,一大一小,串联放置, 保证钢丝绳不会相互干涉。(需要的话可以两端分别按转定滑轮组)
     钢管A既做周向,轴向运动,又作径向运动,可以考虑钢管B上加装辅助装置。但此时要在工作台上加装钢丝绳张紧轮。

当然还要考虑钢丝绳弯曲的曲率问题,要是精度高就必须张紧,在主动轴上绕两周,钢丝绳粗细要考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毛艺术家网友好!
.
1、“金属管”是通过两个轴承固定在平台上的,对否?
.
2、“金属管”相对平台而言,只有旋转运动,而没有径向运动,也没有轴向运动,对否?
.
3、两根“钢丝绳”是经过两组“引导轮”通 ...

对!见下图3!syw开门造车老师说的这四条很符合工况!现在就是在考虑:钢丝绳从金属管右端伸出来后,应如何固定在主动轴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卷毛艺术家网友好,
本人意见仅供参考
    钢管A只做周向运动。钢管A两端镶嵌轴承,轴承内环装在钢管B上,钢管B固定在工作台上。钢丝绳从钢管B中行走,钢管B装有定滑轮,一大一小,串联放置, 保证钢丝绳不会相互干 ...

没太看懂superboy老师说的:钢管A、B是怎么回事~

参见我在18楼发的图“金属管1”相对平台而言,只有旋转运动,而没有径向运动,也没有轴向运动

网友:
卷毛艺术家网友好!
.
我在10楼处上传的图像中,那个发亮铝质的东西,就相当于你的主动轴。
你再将那个照片仔细看一下,钢丝绳是直接在那个轴上绕了4圈,没有结头的。
.
钢丝绳的接头在外部,可以用弹簧联接,也可以用胀紧轮以解决钢丝绳松驰的问题。
.
syw  080719---07.31

网友:
别把问题复杂化了。无论空间够不够,此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在需要改变钢丝方向的地方加导向滑轮。其它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网友:
卷毛艺术家,原来您把项目拆成两个问题来问的。
第一个关于驱动方式: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680&extra=page%3D2&page=1

这是第二个。

为何一开始不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呢?大家猜的好辛苦。
综合您的资料和介绍,我估计您要的是这样的东东(见附图)。

张紧这个系统不应该太难吧。。。

网友(2011-02-12):
不是很理解,应该配上更多文字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支持!应该差不多接近了,猜的真是头疼,一头雾水见干了。

网友(2015-02-04):
像有的桌面型机床,里面大都采用绳传动结构,非常巧妙!谢谢楼主分享此问题让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2023-06-30):
这个结构很像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那个小盒子。
h去除这几个字ttps去除这几个字://www去除这几个字.bilibili去除这几个字.com/去除这几个字video/BV19Y411e7nH/?vd_source=10a309646a0757dcf24c3873ab67bd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