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系统数控车床,能执行G00,不能执行G01---请教

楼主(2008-07-14):
谢谢!

网友:
给速度了吗?

网友:
不会吧,有没用在G01的后面加个F数值啊?

网友:
LZ不会粗心的忘了给进给了吧

网友:
估计是这样的

网友:
也许是参数禁止用G01了

楼主:
能否告诉我,禁用参数多少,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即使不给F值他也是默认上一段F值!是不是系统出故障了?

网友(2008-08-15):
看一下面板上有没有显示主轴转速,未给系统转速信号,就不执行G01动作,我遇到一次是主轴测速电机的同步带断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主轴编码器与主轴的同步带断了!先看一下面版有没有显示主轴转数,就能肯定了。要是真的断了,改用分钟进给,就OK了!!

网友(2008-10-05):
处理过这种问题,不知与你的是否一致,1,进给倍率为0, 2,分进给方式下用MM/转, 3,主轴转数到达信号没接通。

网友:
处理过这种问题,不知与你的是否一致,1,进给倍率为0, 2,分进给方式下用MM/转, 3,主轴转数到达信号没接通

网友:
我也这么想的,呵呵,没给F值吧!!!?

网友:
在伺服电机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直接GO1不给进给也可以走的,前提就是主轴必须转动
没有其他因素的.
转和分的进给是是走的,不过是很慢的,坐标有移动的,前提是主轴必须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