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两个圆柱同轴度的问题?

楼主(2008-07-14):
我想设计一个装置,其中有个结构是这样的:有个空心圆柱,一个实心圆柱位于其中,但是内圆柱的外壁与外圆柱的内壁是不接触的 ,必须保证两个圆柱同轴,而且内圆柱延轴线方向运动的时候也要保证同轴度,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设计这个结构啊,我这个装置必须保持高精度的同轴度。希望能给我点启发,我是新手!谢谢

楼主:
如何保证同轴度?---请教

我想设计一个装置,其中有个结构是这样的:有个空心圆柱,一个实心圆柱位于其中,但是内圆柱的外壁与外圆柱的内壁是不接触的 ,必须保证两个圆柱同轴,而且内圆柱延轴线方向运动的时候也要保证同轴度,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设计这个结构啊,我这个装置必须保持高精度的同轴度。

希望能给我点启发,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接触?
绝缘吗?加设一个绝缘套。

网友:
估计楼主设想的这机构要频繁运动甚至要高速旋转。
首先必须加工精度要达到一定高度再来谈这个问题。
方法很多,如果是轻载的话可以用:
空气轴承
磁悬浮轴承

网友:
加滚动轴承不行吗?还有什么要求没说啊

网友:
目前在高速运动中选用空气轴承的比较普遍。你可以试试。

网友:
受用呀~学习中,
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能给个图看下就好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明白,内圆柱和外圆不接触,是否外部有导向定位装置,如果是靠外圆非接触导向,可采用静压轴承结构应该能实现!也就是靠液压油来支承内圆柱!

网友:
说得太不明白了...是不是说一个圆柱体放到一个圆筒里?两个零件装配来实现呢?说得太模糊了,还不如说不配合的圆棒和孔在做轴向相对运动时保持着同轴度.能不能这样尝试,一个零件上做两个一大一小同轴度非常高的孔,其中一个孔和轴配合很紧(滑动配合),如果精度控制好,应该可以保证轴和另外一孔的同轴度

楼主:
同轴度

我考虑过在中间加一层绝缘的介质,但是单单这样还不足够保证同轴度, 我的这个东西是内圆柱运动,但是允许内外圆柱之间有摩擦,内圆柱的运动速度很慢,但是特别的微小,所以请大家给点建议,如何保证同轴度就行,加工我会找超精密加工

网友:
“有个空心圆柱,一个实心圆柱位于其中,但是内圆柱的外壁与外圆柱的内壁是不接触的”“我的这个东西是内圆柱运动,但是允许内外圆柱之间有摩擦 ”

网友:
大家都晕了!
楼主打算用大家(都晕了)做什么?

网友:
晕了,不接触但允许有摩擦???不明白!!

网友(2012-04-09):
引用 楼主:
我考虑过在中间加一层绝缘的介质,但是单单这样还不足够保证同轴度, 我的这个东西是内圆柱运动,但是允许内 ...

我这个是孔和轴直接摩擦的 因为板子太薄了 没法保持同轴度

网友:
不好说。都不知道你要多大的,可以内外园一起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