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缸的密封---请教

楼主(2008-07-14):
缸的密封
) ^; F5 F$ d$ _% `3 [一个缸,类是液压缸,介质是水,压力20kg 。 请教用什么密封好?谢谢回复。

网友:
水缸的密封材料要带自润滑的,找密封厂商做方案.

网友(2008-09-03):
水压缸最好采用四氟自润滑密封件,不过材料的配方有讲究。普通的油压配方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