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齿轮吗?

楼主(2008-07-15):
m1.5 z9  外径18 跨测齿数2  公法线7.4是变为齿轮吗?
请教,谢谢!

网友:
这是变位齿轮,m1.5可以测齿厚,公法线不太好确认参数。我这也在搞这么小的,郁闷的是我还有0.5、0.7、的

网友(2008-09-03):
是变位齿轮,变位系数是0.5

网友:
压力角为20度,齿顶高系数1,径向间隙系数0.25,变位指法数按0.5计算得,齿顶圆是18,公法线是7.344,相差近0.06,一般少齿数的齿轮都要采取短齿制+变位来解决根切问题,如果按压力角15度,齿顶高系数0.9,径向间隙系数0.25,变位系数0.63,算得齿顶圆是18.09,公法线是7.397,跨两齿测量.比较接近7.4,精度为六~七级的齿轮齿顶圆公差为0~0.05,(也有的是0~0.1)一般取下公差.外圆为18.09加工到18也是可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变位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