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温热处理中,等温正火,等温退火与普通正火和退火有什么具体区别?

楼主(2008-07-15):
等温热处理,等温正火,等温退火与普通正火和退火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2010-11-24):
普通正火处理,硬度范围较大,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也不尽相同,影响了钢件的切削加工性能,并且改变了钢件经过渗碳淬火后的变形规律,变形的偏大或偏小使钢件成为次品或废品;等温正火工艺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获得的显微组织为铁素体和较细的珠光体,改善了切削性能和渗碳要求;

网友:
等温热处理(等温正火,等温退火)与普通正火和退火的具体区别在于:
1、奥氏体冷却转变产物是在等温冷却条件下生成的,生成物的形态、硬度、机械性能相近,而普通热处理的冷却产物是在连续冷却下生成的,生成物的形态、硬度、机械性能随转 变温度的不同而不同。
2、可以提高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