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泵的性能如何变化?

楼主(2008-07-15):
电机的转速有4级1450r/min变成2级2900r/min,水泵的性能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网友:
印象中好像泵有一个性能曲线吧,俺看看样本。

楼主:
晕.就是想知道性能上是如何变化的?转速提高了,好象记得是相差不超过20%,效率可以认为不变的,现在是一倍了,想知道大体上怎么变化?高手呢????

网友:
首先说明偶不是高手!
转速增加1倍;排量增加1倍;扬程增加H平方;轴功率增加N立方
这是我脑子里的印像,还没有找到书上的依据

楼主:
谢谢斑主,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但我记得那是在转速变化不超过20%的情况下,现在是一倍了,问试验站的说不好测试,要看叶轮多大了,所以得准确!!马虎不得,一个铜叶轮啊?

网友:
照二楼说的看看你的样本,不同的泵性能曲线是不一样的,这是泵的优劣特征,转速是一倍,可是功率没有变化啊。转速变化不超过20%是告诉你功率在标定的范围值流量和扬长能够得到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效率变了!!相应的轴功率变了.样本有早看了,现在是客户特殊定货,样本是四级电机!!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有点不可思了!转速都增加一倍了,所有的参数全都飞涨到天上去了呀!

网友:
公式请查看水泵技术手册。
大概描述下:
流量=原流量*2980/1450
扬程=原扬程*(2980/1450)平方

网友:
哈哈!4极的水泵还真不多见。搂主把水泵参数和电机参数传上来吧,让俺这村长给你算算。
如果你的泵腔内结构是一样的,电机极数绝对不能更换。(在咱村里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4级的不见多,怎么我看到的倒是不少!!

网友:
你是俺二师兄,当然比俺看的多了。你一定也看过电机经减速器带水泵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双吸泵,流道没变化,原性能参数为Q=167m3/h.H=46m,1450r/min 效率74.有劳村长了,看看在你们村能行得通不?材质是青铜!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些了!

楼主:
村长比老百姓见识的广呀!

网友:
H=46m你用4极电机,看来你是大师啊!是砼泵么?不该用青铜啊?

楼主:
楼上有所不知,我们的客户要求是Q=252m3/h.H=160m我们试验时是直接用的4级转化的,提醒你注意下,是双吸泵!!!材料也是客户特殊要求的!!因安装等问题,我们现在的性能比他们所要求的略高

网友:
沈阳格瑞得5级增压也不用4极电机啊;
客户为什么要青铜叶轮啊?
你这略高可换不了4极电机啊。压头和叶轮转速是2次曲线吧?
我去问问咱村张瞎子再告诉你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多级泵都是四级电机!至于青铜叶轮得问客户了.他这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压头和叶轮转速是2次曲线吧?".是的,没错,哦,可以,不是掐指算的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