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高压缸发热报警---请教

楼主(2008-07-15):
国产高压缸发热报警了,不知是何原因。

我打算下次换个进口高压缸。

请教,谢谢!

楼主:
如果有多种原因,请分别列出,谢谢!

网友:
高压密封磨损, 陶瓷推杠和缸体摩擦

网友:
油压系统冷却有问题

就想到这2个了, 想到其他的在说, 你先看看

网友:
陶瓷推杠和缸体摩擦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还有导向套在.不可能和缸体摩擦.
  油压系统冷却有问题也不太可能.
  可能是高压缸缸体开裂(内裂)

网友:
一般是有微泄露,可能是缸体的问题,可能是密封的问题,从泄露方面找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
1. 用手检查高压缸的热度 (如果手感觉不到热的话, 可能是传感器出现错误)
2. 打开高压泵检查零件的情况.

上回我说错了, 不是陶瓷推杠和缸体摩擦, 是导向套可能和缸体摩擦.

详细还是要检查后才知道.
loubo 351, 如果检查才出原因后, 请告诉我们.  谢谢

网友:
小毛病 把高压阀芯 阀垫 低压阀芯 拿下来有3000目沙纸 研磨接触面 8字磨法
我接触到的国产的有出现这样的 如果是大毛病 那就不只是热的问题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先顺着这几个方面找找原因!

网友:
应该是密封的问题   高压止回阀有泄漏   你用手摸在接管出很烫      在FLOW增压泵  他要闪5下红灯  报警为检查阀   国产的也会是一样的     最经济的方法   研磨  8字运动  在如图里面

网友:
应该就是泄露的问题吧.
这个问题是最先要考虑的

楼主:
不好意思,这么久没上过了!

是单向阀出了问题,多谢各位大哥们的支持!
现在问题已经搞定了!

网友(2009-05-20):
我觉得是密封部件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密封问题    你首先检查高压止回阀 是不是磨损了, 应该换了  ,98的几录是它

网友(2009-06-22):
应该是泄漏引起的,不可能是零件摩擦的原因,一般是水流摩擦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