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装配,加热温度、内径与热膨胀这间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8-07-15):
哪们大侠能够提供过盈装配,加热温度、内径与热膨胀这间的关系。
欢迎大家进来讨论

网友:
你看一下手册好么?很详细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问:内径100H7的齿轮与100M6的轴,齿轮高58MM,真径300MM需加热多长时间,温度在120度下会膨胀多微米呢??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工程师自己计算的。
你需要查一下,你的零件的材料的线性热膨胀系数,然后计算一下需要加热到多高的温度,或者液氮冷却一下轴。等等。不难的

网友:
是H7/m6可不是H7/M6啊!是齿轮厚58MM不是齿轮高58MM啊,是直径300MM不是真径300MM啊!
这是过渡配合不是过盈配合啊,不用加热铜锤就打入了。
还需加热多长时间么?
温度不用120度,20度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时间不是什么问题,主要是你要不断的用游标卡尺的测量一下尺寸是否到了,呵呵,本方法不怎么科学,但是比较实用哦

网友:
热套零件做过
工件放在柴油盘里被加热,油温一般是120度,
零件拿出来时先用卡尺测孔的直径,测出配合间隙,一般是0.1-0.2mm
配合间隙根据被套零件的直径/长度来调整,间隙不够再返回加热
间隙太大浪费能源,间隙不够,装到半途被卡住,拆出来那是麻烦极了

网友(2010-08-27):
学习了,大侠讲解都很详细

网友(2015-01-06):
加热的方法有:油加热、电炉加热、感应加热。目前已有专业厂家生产感应加热的产品可用于热装和热拆

网友:
学习了!顶楼上各位

网友(2015-07-02):
柴油加热的话,要不要加阻燃剂,要加什么样的阻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