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轧制,求资料

楼主(2008-07-15):
我想做一台小轧丝机  就是把圆丝轧制成三角丝  哪位大侠有着方面的图纸和相关资料啊
先谢谢了

网友:
截面是三角形的么?不是扎的,是拉的,做一个水箱拉丝机即可。

楼主:
我们现在都是轧制的  有相关资料吗   圆材直径在2-6MM之间的

网友:
看你的投资能力,轧制的投资小,但质量不好,拉制的金属晶格均匀,线材表面和拉伸强度好,质量稳定。但投资和耗材较大(主要是模具)。买个标准水箱拔丝机换几个拔模就可以。拔模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定制。

网友:
我有一套高线设计的全部资料,是我们单位的。

网友(2008-10-11):
用三辊Y型轧机,具体可以参考孔型设计一书

网友:
看到Y型的三辊冷轧钢筋,倒是没有注意三角形的断面,不知是否一样?圆形冷轧成三角形断面,轧制压力肯定比较大,而且轧辊的辊径肯定小,估计在200左右,这样他的刚度要求会比较高,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介绍,请上传,学习一下

网友(2009-01-12):
5楼你好,能否共享高线设计资料,

zyjname@126.com

谢谢啊~

网友(2009-08-27):
回复 网友A:

5楼 是否能分享下你的资料。  258053480@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