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钻猜想

楼主(2008-07-15):
群钻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倪志福同志为了在被缴获的美国坦克上钻孔取化验样品,而发明出来的钻头.
大家看看53式的原形,很简单的样子.可这么奇怪样子的钻头,他是怎么想到的呢?
现在,我们来做个猜想.
大家知道,刀具静止时候的后角,也就是理论上的后角,和切削运动时的实际后角不是一样大的.
大家可以假设一下,一个M16*2的螺丝,在车螺纹的时候,它的后角会改变多少呢?
M16螺丝的小径是14,周长大约44,配合2毫米的螺距,其角度大约是2.6度,也就是说,车罗纹的时候,如果刀只有2度后角的话,是绝对要出问题的,因为,这样的后角在实际加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负值了,要正常加工,起码要有3度以上的角度.
用这个类推,钻头也是一样的.如果后角数值固定,同样的进给速度,钻心的实际后角要小于周边.这样,阻力就增大了.
那么怎么办呢?
修磨钻心的后角咯,将钻心部分的后角修大点.同时为了锋利,将前角也修一修,钻尖也修一修.
为了避免钻尖太脆弱,将钻头角度弄大点,从118改到130左右吧.
于是修完一看,很原始的,类似群钻的钻头出现了.区别就是没有两个月牙槽.后角的角度大家在历届的群钻中都可以看到,都是钻心要比周边大2度左右的.所以我猜测,群钻发明的开始,是从钻心后角的修磨开始的.
月牙槽没出现,但是别着急,慢慢使用,慢慢磨,你会发现在修钻心后角的时候,稍微不注意,就会磨深,磨出两个月牙槽来,当然,很浅就是了.这个槽并不影响使用啊,那就不用修磨掉了.
随着不断的使用,不断的修磨,槽也越来越大了,这时候就发现,它还能起辅助定心的作用,于是,特意保留了.因为开始不是特意磨的槽,所以,槽深不大,尖也没有特意磨低.
大家在群钻的发展历程上可以看出来,最开始的53钻槽很小,尖很高,这时候大概是对槽的作用没有完全理解.但是53和后边的钻头相比,是最接近67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已经比较成功的钻头了.
后边的改进,其实是为了探索月牙槽的作用而走的一段不能算弯路的弯路.
56型的时候,槽过大,尖过低,这个是矫枉过正,高估了槽的作用.但是也证明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槽的作用并且将群钻的改进注意力放在了槽上.等到58和58A时候,就是把钻头改进的注意力完全放到了槽上,尝试槽在不同位置,和尖高不同时候的效果.
到了最后的64 67钻的时候,槽的大小,位置已经基本定型了,2者的区别只不过是为了增加钻头的强度,牺牲一部分的锋利,将钻心的角度扩大,同时磨低钻尖,用月牙槽定位,来代替小角度钻尖定位.这时候的群钻,改进的重点已经不在是月牙槽而是钻头角度了.
月牙槽的改进完成,也就是群钻的定型了.
对群钻发展历程的猜想,有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群钻.就是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

群钻图

群钻图

网友:
很好,受教了。俺慢慢猜想。

网友:
你是用什么磨钻头的?
钻心的后角大2度?能画出来,可磨的时候能保证吗?
我还没反应过来!

楼主:
先磨成正常的钻头,然后在钻心附近的后刀面再用力点磨
不是就出来了?
你要是用力再大的话,月牙槽也出来了.
另外谢谢狙击手告诉我群钻的故事了哦

网友:
群钻有好多种,生产时要根据不同的加工状况,零件材质和技术要求来磨出相应的钻头。
我不太赞成楼主的猜想和楼上的回答。

网友(2013-01-02):
牛贴 看来楼主  是用心研究群钻了,

网友:
崩刃崩出来的,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