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和特氟龙在耐温,绝缘和机械强度上有啥差异?

楼主(2008-07-15):
请教内行,电木和特氟龙在耐温,绝缘和机械强度上有啥差异,我在选一种绝缘耐热(温度200度以上,越高越好)材料。查了电木的特性和聚四氟乙烯的特性。
我感觉用聚四氟乙烯好,但我原设备的设计师建议用电木,理由不祥。

我想弄清楚,到底这两种东西差别在哪里?

我查到的特氟龙耐温一般在200度以上,但电木通常在150-200度之间

另外这两样东西都是统称,具体好像有很多牌号,我不是这行的,头都块晕了。

网友:
说清楚用在什么环境好么?

网友:
两种材料本身质地也不一样。
特福隆比较软,硬度低。电木比较硬。
具体选择,还是要看你的实际应用,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零件。

网友:
电木是酚醛类树脂材料,有些是酚醛类树脂夹层材料,有一定的强度和电器工艺性,聚四氟材料主要是耐高温和化学稳定性,但一般的四氟材料的工艺性不佳,做电工材料很难利用,

主要看你用的场合,高温也不见得要用四氟材料,耐高温的材料有许多,作电工材料,你要查电工材料手册,有材料说明,不能想当然,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是炉内的一个绝缘零件,直径150,厚度20,工作温度不低于200度

网友(2008-11-27):
建议用高温硅橡胶,又好又便宜,四氟乙烯又称塑料王,很好的高温电气性能,但很贵.

网友:
来学习下,这两种材料在治具方面用得特多,但也一直没有去考虑过,只是电木比较用得多些

网友(2009-04-13):
我认为::

         因两种材料都是绝缘和耐高温的,所以,你的要求2种材料都可以用满足,聚四氟乙烯的价格可能贵点。

网友:
铁氟龙我是很少用,据了解,该材料有很强的腐蚀性,特容易损坏螺杆,而且价格不菲.
但电木接触挺多的,而且厂内有在大量生产.依据我手上的资料以下材料可满足您的需求:

1、

生产商:日本住友
牌号: PF
PM-9820
(无电子档物性表)

1.82MPA负荷热变形温度:200-220
成型工艺: 注射,压缩均可
参考价格:33-35/kg(含税17%)

2、

生产商:日本住友
牌号: PF PM-9630 (请查看附件物性表)
1.82MPA负荷热变形温度: 250-270
成型工艺: 注射,压缩均可
参考价格:60-65/kg(含税17%)

3、
生产商:上海欧亚
牌号: PF
EA-5778J(
目前无材料物性电子档)

1.82MPA负荷热变形温度: 250-260
成型工艺: 压缩
参考价格:不详

网友:
我觉得电木和F4没有什么可比较性,温度相差100度,你用合成石和F4想互换倒差不多

网友(2009-08-11):
特氟龙会腐蚀产品,晕,太晕了,它是防腐蚀的,大哥,
特氟龙的最高耐温可以达到315度,普通的也能达到260度,
还有防粘,软密封等功能,
防腐蚀能力极强,可以防氢氟酸
降低摩擦系数      等
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
有两个问题特氟龙和聚四氟乙烯是同一种东西吗?谁知道价格?

网友(2009-11-24):
回复 网友A:
聚四氟乙烯属于特氟龙的一种,特氟龙是一个系列,含PTFE,PFA ,FEP,ETFE,ECTFE,PVDF等,价格也不等,以PFA最贵,依次为ETFE,ECTFE,FEP,PTFE,PVDF(同一品牌产品而论),欢迎讨论 zzoob20002@yahoo.com.cn 或MSN; wangba1102@hotmail.com

网友:
特氟龙会腐蚀产品,晕,太晕了,它是防腐蚀的,大哥,
引用 网友B:

成型好了的产品是有防腐功能没错,但是在注射成型过程中,在成型机料管中熔融状态的的特氟龙是很容易将机器的螺杆损坏的哦

网友(2010-05-05):
你那个是否用在机械性能上,要是就可以用赛钢料啊,要不是的话最好用电木就好啦,便宜啊,耐温可有最高500度的都有。我现在产品类似。

网友: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要了解两种材料的特性后,才能与零件的要求性能对比,然后才好决定用哪种

网友(2017-01-10):
引用 网友C:

哪个厂家能做耐500℃的电木?
留个电话或者公司名称?

网友:
铁氟龙除了耐温,如果要求不高,甚至可以当尼龙垫圈用用,因为材料很滑。但是材料很软,有刚度要求不能用。耐温材料除了这个,还有PPS,直接可以买到棒材或者板材。。。
楼上的POM不要考虑了,热变形温度不足100

网友:
感觉电木用得比较多

网友(2022-03-31):
一个成本高,一个便宜,铁氟龙耐强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