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制和英制螺丝区分的简洁方法---请教

楼主(2008-07-15):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拿到螺丝后马上就可以一眼看出是公制还是英制啊?

网友(2009-03-26):
这也是我的盲区,盼高手尽快现身。

网友:
英制螺纹主要是带斜度的螺纹

网友:
难。。。。。。。。。用牙规吧

网友:
公制螺纹的牙尖角是60°,英制螺纹的牙尖角是55°。螺距大致也不合毫米的整数倍——但这太难看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打算“一眼看出是公制还是英制”,还是看牙型更好一点,没把握的话,找一个公制螺钉对比一下。(不过,螺纹的牙型要好才行啊

网友:
还是用螺纹样板来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