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和热浸锌有什么区别?---紧急求助

楼主(2008-07-15):
谁知道热镀锌和热浸锌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没有区别,两个是同一种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
热镀锌就是热浸锌吧。HOT DIP GAL

网友:
区别在于一个是镀,一个是浸的

使用上浸的耐腐蚀一些,用于户外

网友:
热镀锌和热浸锌是一回事,区别于电镀锌
电镀锌
  钢铁在空气、水或土壤中很容易生锈,甚至完全损坏。每年因腐蚀造成的钢铁损失约占整个钢铁产量的1/10,另一方面,为使钢铁制品与零件表面具有某种特殊功能,同时赋予其表面装饰性的外观,所以,一般采用电镀锌的方式对其处理。
一、原理:
  由于锌在干燥空气中不易变化,而在潮湿的空气中,表面能生成一种很致密的碱式碳酸锌薄膜,这种薄膜能有效保护内部不再受到腐蚀。并且当某种原因,使镀层发生破坏而露出不太大的钢基时,锌与钢基体形成微电池,使钢基体成为阴极而受到保护。

二、性能特点:
 1、 锌镀层较厚,结晶细致、均匀且无孔隙,抗腐蚀性良好;
 2、 电镀所得锌层较纯,在酸、碱等雾气中腐蚀较慢,能有效保护钢基体;
 3、 锌镀层经铬酸钝化后形成白色、彩色、军绿色等,美观大方,具有一定的装饰性;
 4、 由于锌镀层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因此可进行冷冲、轧制、折弯等各种成型而不损坏镀层。

三、应用范围:
  随着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电镀工业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目前,电镀锌的应用已遍及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和研究部门。例如,机器制造、电子、精密仪器、化工、轻工、交通运输、兵器、航天、原子能等等,在国民经济中有重大意义。

热浸锌:
一、概述:
  在各种保护钢基体的涂镀方法中,热浸锌是非常优良的一种。它是在锌呈液体的状态下,经过了相当复杂的物理、化学作用之后,在钢铁上不仅镀上较厚的纯锌层,而且还生成一种锌一铁合金层。这种镀法,不仅具备了电镀锌的耐腐蚀特点,而且由于具有锌铁合金层。还具有电镀锌所无法相比拟的强耐蚀性。因此这种镀法特别适用于各种强酸、碱雾气等强腐蚀环境中。
二、原理:热镀锌层是锌在高温液态下,分三个步骤形成的:
1、 铁基表面被锌液溶解形成锌—铁合金相层;
2、 合金层中的锌离子进一步向基体扩散形成锌铁互溶层;
3、 合金层表面包络着锌层。

三、性能特点:
(1) 具有较厚的致密的纯锌层覆盖在钢铁表面上,它可以避免钢铁基体与任何的腐蚀溶液的接触,保护钢基体免受腐蚀。在一般大气中,锌层表面形成一层很薄而密实的氧化锌层表面,它很难溶于水,故对钢基体起着一定保护作用。如果氧化锌与大气中其它成分生成不溶性锌盐后,则防蚀作用更理想。
(2) 具有铁—锌合金层,结合致密,在海洋性盐雾大气及工业性大气中表现特有抗腐蚀性;
(3) 由于结合牢固,锌—铁互溶,具有很强的耐磨性;
(4) 由于锌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其合金层与钢基附着牢固,因此热镀件可进行冷冲、轧制、拉丝、弯曲等各种成型而不损坏镀层;
(5) 钢结构件热镀锌后,相当于一次退火处理,能有效改善钢基体的机械性能,消除钢件成型焊接时的应力,有利于对钢结构件进行车削加工。
(6) 热镀锌后的件表面光亮美观。
(7) 纯锌层是热镀锌中最富有塑性的一层镀锌层,其性质基本接近于纯锌,具有延展性,所以它富于挠性。

四、应用范围:
  热镀锌的应用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也相应扩大。因此,热镀锌制品在工业(如化工设备、石油加工、海洋勘探、金属结构、电力输送、造船等),农业(如:喷灌、暧房)、建筑(如:水及煤气输送、电线套管、脚手架、房屋等)、桥梁、运输等方面,近几年已大量地被采用。由于热镀锌制品具有外表美观、耐腐蚀性能好等特点,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网友(2008-10-29):
同意楼上的观念。

网友(2010-06-15):
和电镀锌比较,在市场上哪个常用?

网友(点评):
都常用。 电镀多用于加工好后的零件部件,精度高,厂家多。 热镀多用于原材料、大型复杂件,快速方便,厂家较少。

网友:
谢谢  各位哦 学到很多东东

网友(2011-03-20):
同意以上观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