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油封安装上,还不漏油---请教

楼主(2008-07-15):
请教各位:
      在现场维修的过程中,现场所使用的齿轮泵的油封损坏,拆卸后,在没有压油封的胎具时,如何将油封安装上,还不漏油。先谢谢了!

网友:
剖分式油封——你可以考虑下,不要拆设备的。

网友:
齿轮泵是输送油的吧,应该用机械密封呀,怎么用油封呢。油封是不能带压力的,而且不能油位太高,否则就会漏。

网友:
他是指轴用油封,是回油压力,抹点黄油用平面的钝器慢慢对角线打进去。

网友:
我装发动机的时候
拆直接用一子螺丝刀拆
装的时候用直径相当的套筒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办法在现场比较实用,经验共享,非常感谢!我要的就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学习经验,机械兔子 的帖子是我想要的.

网友(2009-02-13):
我想4楼实际,我也这样装的

网友:
没装过,不过比较难装

网友(2009-03-25):
用耐压油封,做个套筒平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