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圈怎么磨?

楼主(2008-07-15):
最近做的机器有根轴是英制的,是1英寸也就是25.4MM,但英制的轴承不好找。所以想找个公制的轴承如6205,把它的内径通过内圆磨磨到25.4。没见过内圆磨,所以不知道它怎么装夹,也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行。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如果不行就准备用铜套了。谢谢!

网友:
如果强度足够,磨轴更方便

网友:
你怎么想到磨标准轴承的注意,有创意,我干了二十几年了,没想过这么干。你没在外企干过吧?随便修改标准设计是机械工程师的大忌,你最好采用装衬套、滚针的办法。

楼主:
如果单纯是自己设计的话怎么也不会用到这种办法,但这种机器以前都是进口的,客户用你的机子要考虑和进口机的通用性,实在没办法而为之

网友:
国人的小聪明千万不要用在国外设备上,国外设备的好多设计思路我们根本没有清楚。

网友:
轴的轴承位子磨小0.40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买进口的有啊.6205-16

网友(2009-11-05):
我建议磨轴更好一些

网友:
劝你找合适的轴承,轴承夹具很难设计。你还得有很好的磨床,还得控制住余量

网友(2010-08-01):
对于外企
磨轴是不可取的
还是在市场上去找吧应该有配套的6205-16类轴承

网友:
市场上有配套的6205-16轴承

网友:
磨轴承内径用的是吸盘和支架·没设备不行的·现在如果还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761328289

网友:
买轴承吧
看看TIMKEN有没有
这家做英制该挺多。

网友:
哈哈LZ磨了轴承后下次还轴承时怎么办?客户会很无奈的阿。

网友(2010-10-24):
您太有才了,轴和轴承内径都不要磨了,去买英制的轴承就好了呀,很容易买到的。不要单纯的去磨轴承的内径,就算我告诉你磨内径的方法,你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内径的加工是在轴承装配成成品前加工完成的;呵呵……

网友:
LZ难道想磨成品轴承的内径吗?

很炫的想法!

我期待你的成功。

我还不知道怎么磨成品轴承的内径呢?

我只知道磨轴承内圈的内径。

成品轴承啊,很牛的想法。

网友:
你怎么想到磨标准轴承的注意,有创意,我干了二十几年了,没想过这么干。你没在外企干过吧?随便修改标准设 ...
引用 网友A:

同上

网友(2014-12-29):
怎么可能想到这种方法?

网友:
还是按规则来较好。

网友:
轴承内圈有专门机床,MZ203   MZ201等磨内孔。

网友:
太有创意了!请问成品轴承的热处理渗碳层有多厚?磨后还内圈硬度能确保不变?

网友(2015-01-29):
磨内套,貌似不容易。没装之前很简单,装配之后可就不容易了,如果用卡爪的话同圆度估计保证不了了

网友:
轴承也磨 长见识 呵呵

网友:
最好采用装衬套、滚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