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铭牌怎么打?

楼主(2008-07-15):
请教汽车铭牌怎么打呀
现在要求是先把铭牌孔打好,在喷漆,然后在铆铆钉
现在车况是没有一个基准面
小弟在这请教大家
有没有什么办法做模版
在这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们有一个类似你说的产品,做法如下:
1、铭牌上的定位孔要准确。
2、设计一个和铭牌一样的纸制模板,要求有明确的中心点。
3、铭牌模板附有双面胶(在铭牌固定接触面侧)。
4、模板帖服在汽车相应的接触面上。
5、利用工具在模板的中心点上打点钻孔。
最后铆接固定。
这样虽然有误差,但这个误差用目测很难鉴别。

网友(2008-12-04):
我在一个东风桥厂看到一个打铭牌的工具,象个铆钉枪(和装修用的差不多),根本不用钻孔,直接将铭牌铆在桥壳上,还是毛面。
你可以调查一下。

网友:
工艺不需要复杂啊

网友(2009-01-04):
无孔铆钉枪-不需要钻孔铆接铭牌

该产品是针对诸如铭牌和线夹之类的轻质型附着零件,可将其紧固到比它们更重的金属件上,例如泵,阀和机械设备等;且可做到紧固快速,永久,无须钻孔或表面处理;该永久型微嵌人紧固件能产生超过250磅的抗拨力,是传统铆钉枪的升级产品,使得铆接工具技术上有了更好加强。
与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同类产品相比,无孔铆钉枪有以下几点优点
1、无须打孔,直接实现铆接。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相关产品,在实现对产品的铆接时,必须先在铆接物上打一个孔,从而扩大了工作的流程,降低工作效率。无孔铆钉枪能在不打孔的情况下,直接铆接
2、是现市场同类产品的升级产品。无孔铆钉枪是由多位资深专家根据市场需要,总结现实产品的优点,改进而研发的新一代铆接产品。
金属铆钉

金属铆钉是采用特殊的合金钢或不锈钢,经过特殊处理而制成,从而获得比紧固目标件更高的硬度和韧性。由此制成的紧固件可以打入式硬度高达HB240的目标金属,而目标金属的厚度最小可达1/8”(甚至可以更薄)。它们可以紧固金属,一些等级的铸造合金,不锈钢,黄铜和铝等金属。
无须钻孔或粘合的永久性紧固
对于紧固铭牌,条形码标识,线夹等其它轻质附着物等行为来说,金属铆钉可以说是完美的。该产品允许操作者在紧固前确定附着物的位置。这就不用在基底金属上精钻孔,也不用在附着物上相应地加钻孔。
应用领域

主要用在:电机厂,水泵厂,阀门厂,机床厂,发动机厂,叉车属具厂,汽车车桥厂等需要金属标牌的产品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