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头表面电镀,盐雾测试不过关---求助

楼主(2008-07-16):
公司需要对水龙头表面电镀质量进行盐雾测试。

急需这方面的资料,希各方帮助,谢谢!

网友:
太不具体了
什么镀层?什么要求?

网友(2009-05-28):
镀层不致密,或者是镀层本身有些问题(如杂质太多)

网友:
如果产品对中性盐雾试验要求很严,可以采用QPQ工艺,然后再抛光成金属本色!

网友:
一般是镀镍和镀铬吧???
0.25    6-8  相对应,你试试

网友(2009-07-13):
第一电镀环境太差(电解液杂质多),镀出来效果肯定不好!
第二镀层太薄,加长电镀时间(加厚镀层)
第三可能打底时镀铜层过薄,
第四,镀材是否适合电镀,如果不大适合,有没有前处理;

网友(2009-08-22):
你哪个 工艺要具体点
你别光说个 电镀
问题是你 铜 镍 铬 多厚 用什么体系的 铜镍铬
决定了你的盐雾出来的效果
要是要 盐雾72小时 可以 用QQ加我 317693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