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加工中心OI--MC,机床电源突然光闭---请教

楼主(2008-07-16):
FANUC加工中心OI--MC,在正常使用时机床电源特然光闭,要从新启动面版电源开关才行.好麻烦。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这种情况肯定是机床外部电路出了问题,和系统没有关系,如开关机电路及相关电源等,找一个电工给看下吧,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