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输送带该怎么画?

楼主(2008-07-16):
谁能帮我知道一下这个输送带该怎么画,我人笨,学不会!~
  |; y" X7 r3 V2 ]    在高人指点一二,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吧。在下先谢谢了!~十分期待中。谢谢!

网友(2009-12-18):
这个很简单,草图整列

网友:
示意一下就可以,做好说明。

网友:
环形阵列加矩形阵列。

网友:
LZ限制软件不?

网友(2010-05-09):
应该说清楚是什么软件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