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夫拉尔纤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楼主(2008-07-16):
请教各位前辈,凯夫拉尔纤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网友:
凯夫拉尔纤维最早是杜邦的产品,其弹性较碳纤维大,适合做碳纤维的蒙皮材料,一般夹层使用,称凯夫拉三明治,

还做防弹材料,有单独使用和背衬使用,背衬使用的时候,组成轻型装甲,如汉马,单独使用作贴身防弹衣,

还可编成绳索等,功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材料相对于普通的橡胶套筒有什么优点呢,就是传输辊外套的那种套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