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盖头用什么方式控制扭力?

楼主(2008-07-16):
各位大虾好;10ml眼药水塑料瓶、在旋盖过程中到达一定紧度后让旋盖头自动打滑、不致瓶盖外表磨伤、请问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谢谢!

网友:
我知道的,有两种

一种是摩擦式的,通过弹簧等方式调整扭矩,达到扭矩时打滑。
另外一种,成本好像比较高一些,就是磁滞联轴节。通过磁场作用,保证力矩。

你这个瓶子很小,我还不太清楚到底用什么方式

楼主:
谢谢!我也看过磁滞联轴节的、是进口的、价格比较高、不知道国产的哪里有的卖

网友A:
同意2楼
一种是摩擦式的,通过弹簧等方式调整扭矩,达到扭矩时打滑。---上海有买
磁滞联轴节。通过磁场作用,保证力矩---自己可以做

网友:
国内有代理国外产品的。国内专业生产这个的好像不多。

我就会做,
需要的话,你可以把你需要的参数给我,我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滞联轴节。通过磁场作用,保证力矩---自己可以做

请问这种方式如何调节扭矩啊?

网友(2008-09-02):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方式如何调节扭矩啊?

影响磁力传动的因素之一是磁场的耦合面积。所以,一般这种磁力旋盖器都是通过调整耦合面积,来调节扭矩的。

网友(2009-04-22):
通过改变励磁电流来控制扭矩。

网友(2009-05-27):
扭力限制器来控制扭矩,分普通型和精密性的!普通型的就是摩擦片式的精密性的就是滚柱式的
滚柱的调节精度比较高,使用寿命比较长。我这有意大利CominTec的扭力限制器,如果有兴趣可与我联系,我给你提供资料~

网友:
请问,rowedan如何联系您?

网友:
我要采购旋盖头内外磁环,如有意向请联系我。电话    15905167633    陈

网友:
前几天放假了,今天才上班看到你的回帖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联系我都可以
我的联系方式 021-51088285转105
TEL:13918062869
邮箱是luodandandand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