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分级---请教

楼主(2008-07-16):
有哪位高手知道1级锻,2级锻和3级锻的区别是什么?它与机械性能和理化性能有关联吗?通过何种手段能检测锻造的级别?

谢谢!

网友:
不同的级别要求的检验方式不同

网友(2008-08-16):
嗯。主要根据产品质量特性分级,以及相关的使用和工艺要求。不同的等级要求的试验方式和检验手段不一样。锻件的级别主要是由设计或用户确定的,制造厂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特别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