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热处理变形或机加工变形后如何矫正?

楼主(2008-07-16):
光曲磨加工成型冲头,厚度1.0MM,白钢,加工后有变形,如何矫正?

请教,谢谢!

网友:
说清楚噻,啥子变形,最好来点图纸

网友:
一般,尽量在加工时避免变形,或者,边加工,边修正变形。
很多材料,加工好了以后,基本无法校正的,而且校正的精度不太好把握

网友:
零件热处理变形可以考虑后续加工去除。加工变形按3楼版主说得办

网友:
赞同楼上的方法!

网友(2011-08-29):
对  尽量避免  或加工时边矫正  轴类零件的话还可以校直

网友:
热处理变形,通常要预留加工余量,通过机加工予以纠正。机加工变形要从工艺方法、工装方面考虑改进。或者增加校正工序纠正。

网友:
机加工工艺方法一般都会考虑到.如果精度不高,可以再精加工补救,如果不行,只能报废.像做摸配合的,也容易报废一些配合不了的零件.

网友:
         同意3楼和8 楼的意见

网友(2011-10-02):
同意以上的观点!!!!!!

网友:
热处理以后在加工被,流失量的变形余量

网友:
轴类零件校直不好还会反弹,所以容易变形的件多预留余量,加工时分粗.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