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热处理厚度,是什么?

楼主(2008-07-16):
在ASME SA-182中文版的7.3中提到这么一个概念:最大热处理厚度。
想请教一下,这个最大热处理厚度怎么理解?

还有,“淬火和回火的锻件,试样的长度中点应在距离第二个热处理表面最少一个最大热处理厚度”     这句话又怎么理解?

希望各位老大能够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最大热处理厚度,和临界直径比较接近

网友:
应该和淬透性有关 !

楼主:
先谢过了,还有个问题,第二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淬火和回火的锻件,试样的长度中点应在距离第二个热处理表面最少一个最大热处理厚度

网友(2008-09-06):
晕,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