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压性是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2008-07-16):
请问  极压性是不是越大越好?
- Q+ J2 ^9 S+ T谢谢!

网友:
所谓极压性指的是油膜的承载能力,也就是在有载荷的情况下,油膜被挤出摩擦表面,导致摩擦面缺少润滑的能力,所以楼主的说法我认为不够恰当。这种性能不是按照大小来衡量的。当然有关极压性能的试验FZG齿轮机的结果,最后是以一个失效等级数来计量的,这个数值越大说明油膜的承载能力越好,在高载荷下形成油膜的能力越强。

网友(2012-07-17):
不一定,极压性高固然好,但是设备不一定是在很高的极压环境下工作的,还是要看油整体的润滑性能,最直接的评价方式就是放到设备上面用,一段时间就可以分辨出来!

网友(2012-08-16):
还是要根据具体工况的,大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