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就是这样,按理论算,出了错他不管!

楼主(2008-07-16):
今天碰到的事情,和大家说说:

加工1. 2MM的铁板,算展开,工艺按实际表格加工做的,加工时候把内角折大了,本来是1,我给弄成2了,知道找工艺也会是千篇一律的答复,我算的没错,你自己没拿一个试试。工艺就是这样,他按他的理论算,出了错他不管,你找他,他就认为是他出错了,就会狡辩,就会拿你反问。
有几个工艺会这么处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关系,该怎么解决,我要帮工人解决问题,会这样想么?

2MM铁板加工拉凸翻边的螺孔,M2.5
这个可行么?你们想想看,我觉得可以加工出来,如果是铝板绝对没问题。
但是铁板可能出现折断,因为需要的力太大。
这个工艺会处理么,他会叫你先试。

工艺啊,你拿了钱解决什么事了啊

网友:
楼主您好!
每个工厂,都有一定的工艺制度和纪律,这是大家都必须共同遵守的。
既定的工艺,如果在加工中出现有问题或者误差,应该循正确的途径反映和解决,一般来说,现场员工是无权改动工艺的,但可以提出异议。
对于个别人员的工作态度,大可不必计较,以工作为重!
至于您后面的问题:“2MM铁板加工拉凸翻边的螺孔,M2.5”,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亦有相应的设备。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今天我做过试验了,感觉目前我们的设备即便是加工出了形状也和直接攻丝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