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克加工中心主轴出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6):
我这有一台马扎克加工中心主轴在加工产品的时候,突然Z主轴下降了0.050MM,继续做的话还会自己下降,造成工件的报废!而且会阻碍机械手的换刀,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出原因,后来我把机械参数Z轴提高了2.5MM后,做了几个小时后又出现上述情况!

问题到现还未确定,不知哪位高手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个人经验认为:
           1.Z轴煞车马达有问题,建议更换.
           2.或Z轴驱动器有问题,更换.
           3.参数问题
           4.找马扎克的服务维修,看下有没有其它方面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得多谢Euns提出的宝贵意见。
1和3我都试过都没有问题,包括丝杆也查过了,也没有问题,就是差轴驱动没动过!但看了下好像没有杂音!再不行的唯有找厂家了!

网友:
还有就是连轴器,把它再锁紧一点,以防万一是连轴器的问题,就白花维修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轴器试过了,没有问题。问题是在z轴伺服:电机出现了问题,更换了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