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炉更换电极时,导电横臂在高位还是低位?

楼主(2008-07-16):
LF炉更换电极时,导电横臂在高位还是低位或两位均可?; R3 I( k6 b8 h& P) r
请教,谢谢!

网友(2008-08-31):
低位

我看过低位换过一次  具体的也不太清楚

网友(2009-03-23):
电极一般使用的都是接长形式,带扣的,高位低位都应该可以,主要是为了操作工的操作方便.另外就是接电极过程中不要出现与钢车等设备发生不必要的碰撞.

网友(2010-01-05):
肯定是在低位了,当然如果吊钩的吊高 允许,高位也可以

网友:
低位,更换方便

网友(2010-08-16):
我们这都是低位更换。

网友(2011-07-03):
高低位无所谓,只要你抱箍打开天车或电葫芦的钩子能把整根电极吊出来就行了。吊电极时记得停电哦,安全第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