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托盘承重怎样计算---请教

楼主(2008-07-17):
请问木托盘承重怎样计算,材料为胶合板?尺寸如附件,底板厚度20mm,支撑墩子高80。

期待大家的解答。谢谢!

网友:
查胶合板的静曲强度,满足最大墩间距,乘保险系数

网友A:
木托盘的使用受力及承重实际上是有严格的国家标准的
GB/T4995-1996,GB/T4996-1996
但是由于木材价格以及所有的原附料人工价格飞涨,已经很少有人把托盘做到国标了,我们厂现在还在生产达标的国标托盘,质量不错,不过价格就不是太好说了。
现在行业内比较流行的做法是根据货物的实际运载情况设计托盘,不仅要知道运载货物的总重量,还要了解重心位置,包装条件,运载条件,堆放高度,工况条件,周转次数,是否出口,物流标准等多种因素,并不是简单的算一下承重就行的,而且如果形状复杂承重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算好的。包括一些中小木器厂在内的许多客户认为托盘就是木板下面钉几个墩子这样的认识是相当狭隘的。
楼主如果想深入了解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精彩解答
ddgs:
怎样和你联系?
GB/T4995-1996,GB/T4996-1996  标准你那里有吗?若有能否分享一下?我的mail:ludis@163.com

网友:
GB-T 4995-1996 联运通用平托盘 性能要求
这个没有尺寸数据

网友(2015-07-23):
引用 网友A:
木托盘的使用受力及承重实际上是有严格的国家标准的
GB/T4995-1996,GB/T4996-1996
但是由于木材价格以及所 ...

我找了一下你说的标准  但是都下载不下来
我想请教一下   是不是木托盘结构固定   材质也固定  它的承重就是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托盘的使用受力及承重实际上是有严格的国家标准的
GB/T4995-1996,GB/T4996-1996
但是由于木材价格以及所 ...

我与楼主一样的问题  可否把标准给发一份   下载不下来

网友:
,GB/T4996-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