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化箱,箱体设计从来没做过---请教

楼主(2008-07-17):
领导接了个老化箱,我们从没做过,其它还好说,可以外购;可这箱体设计从来没做过,不知从哪里下手!各位高手可否指点指点?

网友:
请楼主提供图纸或图片,

楼主:
我如果有图纸还需要设计吗?

楼主:
类似附图吧,如果这样从何下手?

网友:
先要知道工艺模式,没有模式,谁也做不了,你告诉我你的模式,比如温度梯度等工艺参数,有了完整的循环数据,就可以确定结构,

楼主:
内部尺寸: 2000×2000×2000(mm)

外壁材料:冷轧钢板外表面静电喷粉,内表面作防腐处理。
2.2 内壁材料:日本进口SUS304不锈钢板,表面防腐蚀处理(五层防腐蚀甲板漆),试验箱底部设置溢流/排雾管并接入地漏,并设置有相应的装配接头,配置4米硬塑料管。美观光滑、并具有保温隔热作用,配可靠的气、雾、水的排出通道,其余部位(含门和观察窗),无泄漏。
试验室顶部设喷淋架及氙灯支架, 试验室内设盐雾喷头及试品样架。
绝热材料:硬质聚胺脂泡沫塑料
大门:单开门,尺寸:2000mm×2000mm(宽×高),内外均可开启。
观察窗:
尺寸:400mm×500mm
2个,(大门各一个)

两层中空玻璃,加喷淋装置防止观察窗凝露。
用来做老化实验:
温度范围:15℃~+55℃;
湿度范围: 30%RH~95%RH;
 6000W氙弧,其它还有雨,盐雾等等

楼主:
我从来没有做过箱子,柜子这类东西!看过一些电控柜和炉子一类,但好像不是一类结构!需要做框架吧!用什么做呢?角钢还是槽钢?或者用钢板折出来?里面要放试样,单纯的钢板肯定不行,但加固采用什么结构呢?

网友:
:)

楼主是哪的啊,我们也在找类似的单子呢

网友:
你的箱子里要放什么东西?

楼主:
箱子里的东西不多,主要是试样和试样架,淋水的一套,其它的都不足道,但箱体上会有几个孔,电器放在一侧,与实验空间隔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要做类似的试验箱吗?

楼主:
我是不是把问题放错板块了!应该放到设计!

网友(2009-11-11):
你的箱子这么大,箱底要用槽刚好一点,用方通底座也行,壁板可用焊接的,也可用可拆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但没人说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