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回路控制精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7):
各位,现在做一个系统,如果要求它控制的一个涨紧机构,保证其控制精度一定,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还比较方便,尽量用手动的阀,我没有图,我就描述一下吧,这个机械要求的是,在缸回来的时候到170,伸出要有两个点,一个到210,一个到220,要在这两个点每次固定不动,现场实际空间不比较狭窄,这个怎么做才能达到要求,急用!

希望大家多出下点子啊,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看不懂,还应该详细点

网友:
用数字缸,原理很简单,只需接通液压油源,通过数字脉冲信息控制油缸直线运动的方向、速度、停止点。

楼主:
车刀,按你说的这样是不是只加一个数字缸就可以了呢?那么数字缸对于其它的还有什么的要求没有了?

网友:
数字缸或者两只油缸外部机械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