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产生裂纹---请教

楼主(2008-07-17):
如图,底板材料为热板5.0 Q235/A,与盘焊接时用的是二氧化碳保护焊。
是什么原因导致产生裂纹的呢?急等答复!

网友:
是5.0 mmQ235/A和Q235/A焊接么?

楼主:
回楼上:
   盘的材料不确定,有可能是45料。
   另外,此产品经过了四天的汽车运输。

网友:
用砂轮磨一下盘,看出什么火花。

楼主:
谢谢旬倩。
查了,是45料。

网友:
45#和Q235都是很好的焊接材料,
料没毛病,是焊接的事。
哎:我说老大,你这是焊裂的还是过载压裂的啊?

网友:
跟焊接有关系

网友:
焊接时候高温导致淬火,焊接后没有回火去应力处理。
从图片看,该产品焊接后散热面积大,所以焊接处冷却的也快。

网友(2009-07-04):
材料问题啊

网友:
焊接质量?运输保证?

网友:
焊接时候高温导致淬火,焊接后没有回火去应力处理。
从图片看,该产品焊接后散热面积大,所以焊接处冷却的也快。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比较精到,个人认为应该是这样

网友:
个人认为材料的问题大,底板为Q235-A料,怎么会淬火呢,何况焊接时的温度也远没有达到能够淬火的温度。从图片上看,钢板在材质及轧制时可能存在问题,钢板内部有缺陷,又恰好处于热影响区内,导致钢板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