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瓶灭菌---请教

楼主(2008-07-17):
塑料瓶用臭氧进行灭菌要多少浓度多少时间?在隧道烘箱上用可以吗?
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您这样一句话的问题让人很难回答的,因为所谓“灭菌”是有程度的,您的塑料瓶前提状况如何?要求灭菌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充填物料后保存期希望多久等等,这些都要搞清楚。我们搞食品饮料包装,对包装物的“灭菌”,是要讲究商业效果的,不会无目的地提高标准,否则会大大影响成本。
推荐一下,双氧水的灭菌效果不错。我们常饮的利乐纸包装,纸盒在灌装前就是使用它来进行消毒,饮料的保存期一般为三个月(饮料在灌装前也须消毒)。

楼主:
谢谢老马、我是准备将塑料瓶在经过水气洗瓶后进入隧道烘箱在线消毒、再进入灌装机灌装、因为不能用高温灭菌、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比较好、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不用谢!
您灌装什么物料?什么温度灌装?什么封口?灌装后消毒吗?

楼主:
老马你好!我是灌眼药水的10ml塑料瓶、是常温灌装、灌装好后加塞再加盖然后旋盖、采用蠕动泵灌装、

网友:
属于药物的卫生要求比食品的高出很多,象您这样的产品,应该在百万级以上的无菌间操作.

网友A:
百万级太差了,至少要达到十万级

我见过一台法国生产的饮料灌装机,在灌装区域的空气洁净度在100级的.

网友:
我没做过,参与一下:药液包装的的塑料瓶是在净化车间内生产出来并包装的吗?净化级别如果能够满足C级,清洗可以使用注射水清洗,也可以采用去离子风进行清洗,灌装工序在C+B净化级别下。

  灭菌问题:可以灭菌的话,最好,以上方法就没有问题。如果不能灭菌,问题比较严重!灌装前瓶子必须时处理成无菌的,可以采用化学灭菌方法,罐装采用C+A方式,药液无菌过滤,即可!

网友(2008-09-28):
真空蒸汽灭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万级太差了,至少要达到十万级

我见过一台法国生产的饮料灌装机,在灌装区域的空气洁净度在100级的.

老马指的百万级是指最起码要在100级或在10000级以上进行生产,而非100万级,在国外和国内均没有100万级这概念的,(100级是洁净等级级别最高的了,1万级、10万级,等级最低的是30万级适,但国外是没有这个等级的)。

网友:
在臭氧式的隧道灭菌机上可以啊

网友:
水浴灭菌

应采用水浴灭菌

网友(2008-12-24):
呵呵,见识过100级的无菌间,那个严密法,受不了

网友:
我公司用的serac的机器就可以达到百万级的了!

网友(2009-03-28):
虽做过医疗设备,但仍有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