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精度问题---讨论

楼主(2008-07-17):
我自己观察下来普通冲压件如果是落料切边等精度可以达到5个丝,但是很多供应商跟我说一般精度只能达到20丝左右
那么是否是拉伸弯曲等精度很难控制,而落料冲孔等精度可以很高呢?谢谢。谁有个大概的准确的数据?

网友:
要看材料厚度的吧

网友:
5丝没有问题,需要设备和模具保证,还有最重要的是产品价格,呵呵!

网友:
"但是很多供应商跟我说一般精度只能达到20丝左右"
所有模具可达到的精度问题都可归结成本问题
说白了
钱的问题

网友:
对的,我们的只有2丝,但材料和模具都是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