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绘图---请教

楼主(2008-07-17):
在液压绘图中,对于零件的绘画,各个阀以及泵,就是整个系统中,其绘画的比例是怎么确定的?常用的基础是多少?
请教,谢谢!

网友:
如果是外形图,就把所有零件的比例设置一致就行,如果是原理图,可以偷懒些

网友:
建议楼主翻阅液压设计手册。

楼主:
我手里现在有本液压工程手册,不知道和液压设计手册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
液压绘图:原理图可用CAD图库.装配图得用1:1实物画了.

网友:
一般是有一大堆原来的各种图纸,我把它们编上号,成图册,在新图中把类似的图拷过来,先改系统原理,原理处理好以后,交其它人作系统布置,我有时也做系统布置,抽选几个零件,核对一下比例关系,适当调整零件的比例就可以了,现在,有些液压厂,只要你拿原理图,他给你画布置图,非常简单,

关键是要图多,

楼主:
先锋,关键是我现在找不到我的CAD的图库在哪里啊,还请指教.

网友:
我记得以前发过一个图库~~这里找找会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锋,关键是我现在找不到我的CAD的图库在哪里啊,还请指教.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版本.清华天河06.07的都有.

楼主:
我用的是2008的,我也不知道 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2015-02-22):
用三维数模投影成轴测图(显示出油口),然后将油管显示出来。

网友:
不搞液压,机械设计广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