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在验收机床时,机床跳动要求多大?

楼主(2008-07-17):
大家好,由于基础不好,所以对一些问题看得不是很清。

1,厂家在验收机床时,机床跳动要求多大?用于PCD刀具加工的床子与硬质合金的床子跳动是否有区别?
2,若同一把PCD刀在跳动为5U的机床上连续加工5个工件,反映到孔上是五个工件的孔都增大,但工件孔之间出入不是很大,还是每个工件孔都不一样,有大有小?个人认为是相应增加,5工件之间差异不大(正常2-3U),但客户强调:“我5个工件最大出入是2U,我的主轴跳动肯定没问题,就是2-3U。”这样的判断是否有问题。
在此做一理想化,刀具无跳动。
请教,谢谢!

楼主:

大家好,由于基础不好,所以对一些问题看得不是很清。

1,厂家在验收机床时,机床跳动要求多大?用于PCD刀具加工的床子与硬质合金的床子跳动是否有区别?
2,若同一把PCD刀在跳动为5U的机床上连续加工5个工件,反映到孔上是五个工件的孔都增大,但工件孔之间出入不是很大,还是每个工件孔都不一样,有大有小?个人认为是相应增加,5工件之间差异不大(正常2-3U),但客户强调:“我5个工件最大出入是2U,我的主轴跳动肯定没问题,就是2-3U。”这样的判断是否有问题。
在此做一理想化,刀具无跳动。
请教,谢谢!

网友:
新机床出厂有技术参数指标的,主轴各方面的跳动,各轴在一定距离内的直线度,真圆度等

网友:
1,牧野的HSK63主轴的机床的主轴跳动是:300毫米,15微米;每家的机床都有类似的标准。
2,机床不分用于PCD刀具还是用于硬质合金刀具;
3,PCD铰刀在正常情况下加工时,连续5个孔的直径相差在1-2微米(用气动量仪测量,假设气压、机床、夹具等都是稳定的。

楼主:
谢谢!
那我由于机床原因需要加长一把刀到250,那跳动还能用于加工金刚石刀具阿?
少说点10U跳动,不可想象

网友(2009-01-21):
主轴径向跳动差不等于圆度差,径向跳动好圆度一定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