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跑了2万公里的柴油机发生异响---请教

楼主(2008-07-17):
新装的柴油机跑了两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发现发动机异响,特别是2500转以上的时候能明显的听到塔塔的声音,且转速越高声音越大 和转速是成正比关系, 2500转以下的时候也有这中声音 不过被发动机的声音给掩盖了 ,不仔细听 听不出来。找两个有经验的兄弟来看 一个说是连杆有异响 一个说是气门挺杆处异响。

 请教各位: 有没有人遇到过相似的情况 后来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听得像发动机那个部位发出的声音?上缸吗?什么发动机?

网友:
如果上缸的话和曲轴连杆的的关系较大,如果断缸没反应的话重点检查配气机构,断缸声音反而越大的话可能预示有重大的故障

楼主:
柴油机是增压加中冷的 由于发动机本身声音的干扰我分不清楚具体的位置 对了 那个断缸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柴油机是增压加中冷的 由于发动机本身声音的干扰我分不清楚具体的位置 对了 那个断缸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望指教
断缸就是不让某缸参与工作,柴油机可松开高压油管,通常用于判断气缸的工作状态和技术状态

网友:
刚跑了2万公里的柴油机发生异响

笨.才2万公里, 这是气门间隙该进行调整了. 特别是国产发动机.

网友:
如果在罩盖处声音比较明显,有可能是气门响,楼主也可以先调整下气门间隙

楼主:
好的 我调下看看效果

网友:
先调整下试试吧!!不过气门响在怠速下也应该比较明显

网友:
看一下发动机的使用说明书,按二级保养的要求进行保养。

网友:
笼统的说发动机异响不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关键是要现场听。而且每个品牌的发动机声音各有特点,很难说

网友(2010-05-22):
楼主说说最后的处理结果啊,看来是气门间隙没调整了。

网友:
是否是活塞敲缸的声音,判断一下是否是活塞环断裂

网友(2013-09-29):
是不是点火提前角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