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中油槽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7-17):
丝锥有挤压和切削两种形式,挤压丝锥中油槽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
对于没有内冷的,油槽可以起到外冷液进取冷却的作用
与工件有意定的间隙,可以起到冷却作用
藏污纳垢,虽然是无屑加工,但不排除一些杂物会在里面

网友A:
个人猜测可能还有润滑的作用,减小切削(挤压)力。

网友:
"对于没有内冷的,油槽可以起到外冷液进取冷却的作用
与工件有意定的间隙,可以起到冷却作用
藏污纳垢,虽然是无屑加工,但不排除一些杂物会在里面"
这个有道理!

网友:
虽然是无屑加工,也应起到排屑的作用!

网友:
还可以减少扭力,

网友:
1、将润滑剂渗透进去;
2、减小阻力;
3、间断加工,帮助散热!

网友(点评):
有理。现在好多加工浅孔的挤压丝锥没有冷却要求,但是为了减少挤压过程的摩擦阻力,轮廓都做成棱形。

网友:
赞成2楼的说法

网友(2014-06-19):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可能还有润滑的作用,减小切削(挤压)力。

赞同,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