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与40CrNiMoA---请教

楼主(2008-07-17):
请教各位大侠40Cr与40CrNiMoA的主要区别,某一辊道的传动轴,材料注明40CrNiMoA,可否用40Cr替代?

网友A:
自己去查下
机械设计手册,常用工程材料分册P3-27,P3-35
40CrNiMoA热处理综合性能好于40Cr,价格也成正比
此于选用那种材料,要看适用于何种工况,适用就好
如是代加工,何必代料,费用可算上去的,没必要冒偷工减料之嫌
自己的产品,适用就好,过度保险是浪费

网友:
40CrNiMoA比40Cr的机械性能还要好,40Cr是合金调质钢中最常用的一种,经过调质处理后组织为回火索氏体,综合机械性能较好,40Cr应用于传动轴应该可以了,不行的话可以表面高频淬火,提高疲劳强度,关键在于你的传动轴的工作条件,如果对于高温重负荷下工作的传动轴,可以采用35CrMo、40CrMnMo钢等。
硼是我国富产元素,而Ni是我国稀缺元素,40CrNiMoA应该是外国公司应用比较多,你可以试试40MnB等

楼主:
真正高手,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查下
机械设计手册,常用工程材料分册P3-27,P3-35
40CrNiMoA热处理综合性能好于40Cr,价格也成正比
此于选用那种材料,要看适用于何种工况,适用就好
如是代加工,何必代料,费用可算上去的,没必要冒偷工减料之嫌 ...

我考虑一来不需热处理,二则冲击不大,用于小方坯辊道的传动轴

网友:
不需热处理??
代用的材料不要太多噢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小方坯棍道的传动轴哪用如此好的材料,你不热处理,就没必要用合金钢,
40Cr与40CrNiMoA不是同档次的材料,40Cr有白点倾向,要看是哪个厂子的才能说用到什么地方,40CrNiMoA是高档次的合金钢,用在高冲击的条件下,假如是大板坯的轴就可以用,小方坯是不可以的,原则问题,

材料和热处理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材料力学书上都有的

楼主:
先学习先,是材料学的不好

网友(2010-05-27):
学习了 今天也差点因为念错用错了材料

网友:
光看名字就知道差太远

网友:
热处理,能很好发挥材料的性能的,如果用好材料而不热理,就无须用好材料了,

网友(2010-07-13):
最近刚接触钢材,特来学习学习

网友:
我们厂的曲轴也是40CrNiM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