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相对于外径的同轴度检具怎么设计?

楼主(2008-07-18):
要设计一个同轴度检具,"产品外形是一个轴,在轴向方向做M6X1内螺",M6X1内螺相对外径同轴度怎么检?

请教,谢谢!

网友:
很简单啊,车一轴,一端罗纹,一端光轴,车加工是要一刀下,就行了啊,再打表好了啊

网友:
樓上方法可行。但是要保證好螺紋和光軸的同軸度哦,不過用車床一次裝夾車出來同軸度由機床保證應該不大。
另外,在像三豐這像的量具公司有現成的賣,那些應該做得好一些。

网友(2010-09-19):
同意楼上的方法,可采用固定式,共同检验的方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