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增速柱塞泵的困惑——请教了

楼主(2008-07-18):
最近搞了个空载快速结构的手动柱塞泵,各位大人看下在原理上/实际操作上有无问题?
       如图所示,柱塞泵上下往复运动,当主油缸上无载荷时,柱塞泵下腔大截面的油液被泵入主油缸,使得其快速起升;当主油缸上承受载荷时,柱塞泵往下运动时,柱塞泵里的低压调压阀开启,下部油液进入上部,从差动意义上看,其实际对主油缸起作用的是柱塞泵上部的较小截面的泵心对主油缸供油,这样的结构使得柱塞泵上的驱动力不至于过大,以适合手工操作的要求。
       在试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主油缸承载后,手动柱塞泵往下压了一段行程后,撤消驱动力时,柱塞泵有向上回弹的现象,据测量,较严重的可回弹4MM以上。这种现象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在这里,想问问各位大人这个结构在原理上有什么问题?还是在实际操作中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现象,有没有办法消除?万分感谢了,5555555555...

网友A:
主油缸进油路单向阀是什么阀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油缸进油路单向阀是什么阀芯?
很简陋的机构,各单向阀均为钢球单向阀,即钢球击台阶面阀线所得,在钢球上方,放置了1锥形弹簧以便钢球回复

楼主:
您觉得是单向阀复位不及时?有个信息说下,柱塞泵往下压到位,并保持压到的位置3S,然后撤消驱动力,泵还是存在回弹现象。

网友:
那么可能是低压调压阀的问题。保压时间再长点呢?

网友:
从原理上说,撤销驱动力瞬间,上下两腔是沟通的,此时相当于差动缸的结构,必然要使柱塞向上运动。此时的关键就是几个单向阀能否立即关闭或者关闭时密封的可靠程度。阀的关闭时间和你单向阀的弹簧刚度等有关系。此外还需要注意你的密封是否可靠,泄漏能否严格控制。可以和我私聊,QQ409258366

网友:
单向阀换成锥阀试试。
如果加位置检测设计(以活塞行程转换油路)控制一个换向阀使活塞到达一定位置时上下腔沟通将使成本和尺寸加大。看看哪位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楼主:
感谢斑竹和各位的热心指导!
刚才我去测试室试了下,在主油缸上承受相当压力时,柱塞泵在驱动力作用下往下压3MM,主油缸压力无变化(当然,再往下压则主油缸压力上升),柱塞泵上有明显反弹力;保持位置10S,撤去驱动力,柱塞泵直接回复到压下前的位置,即上升了3MM。不晓得这个信息有没有用?

在压到位后,保持一段时间,单向阀(低压调压阀)是否应该复位了?难道真是泄漏?液体可压缩?还是其它?

网友:
这个机构保压时至调压阀关闭止,外力与泵下腔受力平衡,外力撤销,应该是有反弹。除非将其开放与上腔沟通。下腔是一个封闭空间,虽然一般分析时把液压油作为刚性的,但实际上它是弹性体。但反弹3MM是一个不少的量。这几乎很难想象。唯一可能是外力撤销时受力平衡被打破,活塞上移,从油箱吸油了。

网友A:
软管连接,撤销外力时释放静压能?或者贯穿活塞打几个节流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管连接,撤销外力时释放静压能?或者贯穿活塞打几个节流孔试试。

这2天在大横截面上打了个0.5mm,深为14的贯穿孔(1端孔口处可能直径还小于0.5mm),看下效果不晓得如何?不晓得对空载速度是否会有影响?(过2天将说下试验结果)

网友B:
这种柱塞泵,我十年前就做过了,我的使用结果很理想,可能是没有配置好或内部有空气吧

网友C:
应该是你单向出油阀的问题,钢球与接触面的密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单向出油阀的问题,钢球与接触面的密封不好。
如果是出油单向阀的原因,柱塞泵回弹时,主油缸上的压力是否要下跌?我看见的现象是主油缸压力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柱塞泵,我十年前就做过了,我的使用结果很理想,可能是没有配置好或内部有空气吧
汗一个,10年的东西我又拿出来了。。。不晓得前辈可有更新版本可以借来更新下我的知识库,555555555555
前辈的没有配置好能否说的清楚些哈?关于空气的问题,不否认存在空气,但其可能存在的量我已经尽量的控制到很少,不晓得这对机构会有这么明显的影响?请前辈明示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2天在大横截面上打了个0.5mm,深为14的贯穿孔(1端孔口处可能直径还小于0.5mm),看下效果不晓得如何?不晓得对空载速度是否会有影响?(过2天将说下试验结果)
前2天没空,抱歉!昨天去试了下,发现问题依旧,而且压力越大,回弹越厉害,真的怀疑是空气的问题了,5555555555;而且受空间限制,排气孔还不好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2天没空,抱歉!昨天去试了下,发现问题依旧,而且压力越大,回弹越厉害,真的怀疑是空气的问题了,5555555555;而且受空间限制,排气孔还不好放置。。。。
做了个排气孔,还专门在主油缸承压的情况下针对柱塞泵回弹时进行排气若干次,重复操作柱塞泵时,回弹效果依旧,且无任何改善。。。

网友:
你的应用压力是多少?如果压力没有下跌,还有反弹的话,哪你施压的时候是不是很费力?

网友:
不知道你的排气孔是怎样设置的。
有没有试验过在油液下组装,保证没有空气,并将泵在油液中试验,有无回弹,如无,则是内部空气问题,如仍有,则是其它问题。
液压油严格意义上来说仍是可压缩一部分的。
还有回油回路有无问题,要防止回油过程进入空气,补偿阀及补油箱的液面高度要特别注意,防止吸入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