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是那个教材里的图了,有争议

楼主(2008-07-18):
我忘记这个是社区里那个关于solidworks的教程了,今天在画的时候做不出来。大家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倒外角能不能直接倒,是用变半径吗,这么画出来能接近实际效果吗?

网友:
这教程误人子弟啊!
螺母的外圈倒角用倒角命令是做不出来的,因为这个倒角实际上是一个120度圆锥面。
用旋转切除可以做到。

网友:
旋转再切除吧

网友:
旋转切除..................................我很负责任的说..

网友:
旋转-----切除,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