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弧长长度尺寸?

楼主(2008-07-18):
请问在CAD里面如何用标注命令,标出弧长长度尺寸!~等候佳音,谢谢了

网友:
标出圆弧两半径  及两半径所成角度  不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标注呀,点标注----弧长标注即可(或许我们版本不同?)

网友:
楼上的正解
其实2楼说的也可以
即使标出了弧长
那也是没办法具体定位的啊
如果有半径和角度
那就差不多了!

网友A:
请问三楼是哪个CAD版本,竟然有非标件,标准件和常用件的工具栏.
画出所需的弧形后,有时侯需要计算展开长度,如能标注,就方便多了.

网友:
CAD2007以上版本有圆弧标注 含2007版本

网友(2008-08-17):
引用 网友A:
请问三楼是哪个CAD版本,竟然有非标件,标准件和常用件的工具栏.
画出所需的弧形后,有时侯需要计算展开长度,如能标注,就方便多了.

我用的是北京英科宇机械工程师CAD2006。

网友(2008-09-22):
用07以上的版本吧

网友(2009-04-09):
回复 网友B:
噢,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