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头,钎头的材料热处理硬度达到多少最合适阿。

楼主(2008-07-18):
冲头,钎头的材料热处理硬度达到多少最合适阿。现在有两种,一种是HRC58-60,还有一中是HRC48-53,请教高手,那种比较合适阿。承受冲击载荷的。用锤子敲的。

网友:
材料可以的话选 HRC58-60,回一下火再用。

网友:
看用什么金属材料做!
如果是45#钢达到HRC58-60硬度就会很脆!不适合这个硬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是50Cr-V钢

网友:
冲头,既然是用锤子敲,头部HRC58-60,尾部可以软一些,防止崩裂伤人。参照一下扁铲热处理。另外请教:钎头是指甚么?

网友(2008-11-22):
HRC48-53
这是必须的,而且只能表面淬火,我做过试验,不下十几次,可以找我交流
zwj_faw@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