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动回路设计---请教

楼主(2008-07-18):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气动回路
1.先说明下支路的情况:两个气缸160x80(负载1200kg,气压0.5Mpa,气缸内径160mm,行程80mm,完全伸出设计为10s钟,速度v=8mm/s)共由一双电控电磁阀(通径20mm,有效截面积≥60mm^2)控制气流供气。支路管子外径用12(用快插接头连接),内径是9mm。
2.下面是干路:上面这样的支路有两个,这两个回路共由一个通径为20mm的三联件供气,干路支路管子外径用16(用快插接头连接),内径是13mm。

请问:
1.气缸是否爬行?如果是上面的设计是否可行?
2.支路和干路管子内径是否已满足要求?
3.可用于快插接头的软管最大外径是多少?是否有20mm的?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各位高手路过的希望给点建议~~

网友:
负载太大,可能出现两个气缸动作时不同步的问题。如果一定要用这个结构,建议用同一个电磁阀控制,节流阀接在电磁阀上而不是气缸上,电磁阀到两个气缸的气管直径相同,长短也尽可能相同。

网友(2012-05-15):
怎么没有回答的呢!!!着急!!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2-11-23):
具体可行不可行,要取决与很多因素,我也在做启动回路设计,个人认为可以用气动仿真做一下就可以看出回路的绝大部分动态特性,推荐一个仿真软件:amesim

网友: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  32203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