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头的几个问题---讨论

楼主(2008-07-18):
1,钻头圆弧后刀面与双后刀面的差异
2,钻头顶角 与切削力,切削热,切削扭矩的关系
3,肯纳S型钻尖有什么特别之处,优点于相应的不足,主要适合加工什么材料
4,直槽钻加工出来的孔质量为何比麻花的好
5,加工铸铁,铰孔尺寸大,有哪些原因
6,一把Form E钻头加工铝合金有轴向的震动,解决方法。
大家思考一下,顺便交流一下

网友:
1,双后刀面更锋利,适合切削较软的材料;
2,钻头顶角越大,轴向力越大,顶角越小,定心能力越好;切削力越大,扭矩越大;线速度越快,切削热越高;
3,S形钻头是肯纳公司的专利,其最大的特点是横刃强度好,所以钻头寿命长(应该还有一些优点,暂时未了解清楚);如果一定要说不足,我只能说它在其它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切削力比普通直横刃钻头稍高;大部分材料都可以加工啊,因为钻头有多种材质可选;
4,直槽钻一般是四刃带的,且倒锥小,所以支撑好,因此加工出来的孔可以达H7(但不能说几千件几万件一直都是很高的精度,H8是绝对没问题的);直槽钻的排屑没有螺旋的好;
5,不管加工什么材料,铰孔直径大都要先检查你的刀具直径是否超差,其次检查刀具跳动是否过大;有些较软的材料在铰孔后,孔的直径会收缩;
6,不知道你的工件和夹具情况,具体不好说,请检查你的工件和夹具刚性,调整切削参数。
你进钴领多久了?感觉你们公司没有给你做培训啊。找机会多请教同事吧,那样进步的快。

楼主:
1,圆弧后刀面可以做得更锋利,本身第一后角就那么大点地方,你双后刀面后角大,,容易蹦!在加工铸铁常用双后刀面,因为第一后角可做小点,强度好,第二后角做大点,排屑。这很重要,按照你的习惯,去问问你的同事。
2,你也有点错误,首先顶角大的定心效果不一定没有顶角小得好,因为主要看横刃大小,
3,你比较清楚。
4,直槽钻排屑没有螺旋的好?直槽钻根本就不能自排屑,但用上内冷,可不必它差。
5,其实你也没说什么原因了,你说的几点是应该的,但这只是刀具本身原因,还有刀具没有问题情况之下,转速过高也能导致直径偏大,底孔(余量)大了也是。
6你能想到夹具已经很不错了,但那是很容易排除的,别的孔就没有,调整参数?你没说往哪调,怎么调,因为加工的是预铸孔所以切削力比较大,可以增大切削速度,减小进给。
公司培训只是入门和入什么样的门,修行还要靠自己啊。不能有问题就请教别人阿,请教别人是应该的。

楼主:
S刃钻尖也称为温斯陆钻尖,从端面投影看,其横刃为S形。从正面投影可看到钻尖中部略鼓,呈抛物线冠状。由于S刃钻尖为曲线刃,钻尖进入切削的瞬时与工件为点接触,因而自定心性及稳定性均优于普通麻花钻,轴向力降低,切削性能改善,钻头寿命延长,被加工孔质量显著提高,孔的位置精度和几何精度令人满意,钻削进给量和进给速度进一步提高

网友:
呵呵,怎么感觉你的话里火药味有点浓啊!
1,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没叫你拿锋利的刃口去做铸铁啊,做硬度高点的材料要刃口强度好点,这是基本常识;
2,当然是横刃小定心好,但一般标准品的横刃都是固定的;
4,直槽钻当然不能自排屑,没有螺旋角肯定不能排屑了,这不用说;
5,底孔大了不能导致铰孔直径变大,因为铰孔的余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的,按照你的说法,10丝余量铰孔后会比25丝余量铰孔后的直径大,显然是错误的;转速过高,也不会导致铰孔直径大,除非象我说的,刀具跳动过大;
6,如果一把刀具同时加工多个孔,只有其中某个孔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排除刀具的问题了,肯定是夹具压紧力过大或工件刚性不好所致。切削参数怎么调,要看具体情况。看了现场才知道。

楼主:
很高兴能让版主与我一起探讨,学习中

网友:
一把Form E钻头加工铝合金有轴向的震动,解决方法。?
你是如何感知的?
我不知道Form E钻头是什么样 的钻头,是哪个厂家的?

楼主:
就是平头带尖的形式
加大转速,减小进给,目的:减小轴向力。
试验有效

网友:
我感觉你们都有是在卖弄,后曲面是为加强刀具强度。铸铁如磨料各位应该听过吧,加工铸铁应该加大后角的。S型横横为了增加切削长度,侧铣刀加工时为了减少切削力加大刀具的螺旋角也是这道理。直槽铰刀只是在加工铸铁和铝合金时方显其威力。

楼主:
首先 我不是在卖弄,对于你,我可能知道的比你少,但也不一定,我只是想把我知道的拿到这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是关于切削加工经验交流的,但很少有人会把自己解决问题的心得拿出来。
因为我知道:竞争不在于你我!所以没有卖弄,纯粹为了发挥论坛的作用。
您知道铸铁硬而脆吧,知道铝合金粘吗?需要刀具锋利吧,若选用大的后角,切削刃锋利,强度势必降低,因为契角小了阿,你用比铝合金后角还大的后角加工铸铁,或者说用比加工铸铁后角还小的后角加工铝合金,只能说你没实际经验。
你没有我们也不怪你,毕竟是一个交流平台,但你别说得那么肯定阿,会误导别人的。这也是论坛双刃剑!

网友A:
我的看法:
1,钻头圆弧后刀面与双后刀面的差异:没有差异,差异在于人,你认为是相同后角的刀具,实际加工时的角度并不一样的。
2,钻头顶角 与切削力,切削热,切削扭矩的关系:  顶角越大轴向力越大,顶角越小径向力越大。
4,直槽钻加工出来的孔质量为何比麻花的好,直槽钻基本就是一把枪钻,加工时挤压为主。
5,加工铸铁,铰孔尺寸大,有哪些原因:详见《铰刀使用集锦》,哈哈,我偷懒了。
6,一把Form E钻头加工铝合金有轴向的震动,解决方法。    你还没告诉我。如何感知的轴向震动?

网友:
喜欢这种激烈的讨论,甚至有点火药味。
这种讨论更能深入到问题的根源,技术之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
1,钻头圆弧后刀面与双后刀面的差异:没有差异,差异在于人,你认为是相同后角的刀具,实际加工时的角度并不一样的。
2,钻头顶角 与切削力,切削热,切削扭矩的关系:  顶角越大轴向力越大,顶角越小径 ...

顶角小了,径向力大,那扭矩了?顶角小了,到中心的距离也小了

网友(点评):
扭矩变大,同样的孔顶角越小接触面越大,扭矩大小得比相同孔径的时候,只要是沉孔,肯定是顶角越大,扭矩越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夕凡好犀利啊,不过我们公司的端铣刀后角用八度,不知加工铝合金的端铣用多大后角?

楼主:
犀利谈不上,实事求是。
你们公司的端铣刀后角用八度,后角是按直径大小变化的,所以你让我怎么比较。
加工铝合金的直径为8的后角为12度+-2度,是不是比你的8度大了点了,
还有对于铣刀,加工铝合金的螺旋角也要比铸铁的大,40度左右吧。铸铁的25-30左右吧

网友:
端铣刀的后角跟刀具直径关系不大吧,铝合金端铣我从来没用过那么在的后角.而且端铣螺旋角也不用45那么大,无论加工什么材料,如果说是侧铣我信.夕凡君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我想厂家一般不把一铣刀只用做端铣,当铣的深度大一点就是槽了也就是侧铣
一般不会只铣1-2mm吧
如果你往下铣了,用40度试试,看看你的机床负载,积屑瘤情况。
大哥,没用过可以试试嘛,试了又不花钱,当然你要有一定的铣刀用量。
我了和你一样机械的

网友:
端铣刀你想一刀下几个毫米啊?

楼主:
你那就是只往下扎了,那就扎吧

网友:
是不是有跑题呀?

回13 楼  夕凡的
“顶角小了,径向力大,那扭矩了?”我的理解是扭矩也大了。
“顶角小了,到中心的距离也小了”,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已明白,顶角小了,切削刃长,切削宽度长,扭矩大

网友:
仅个人观点,如有不对,还请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