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如何将一个窄长薄铁板围成一个圈

楼主(2008-07-19):
在SW中如何将一个窄长薄铁板围成一个圈,或者是在板金模式下做好一个圈,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展开,是不是要切口,但是切口我也不知道咋弄,弄了好几次也没搞好
非常着急,有高手吗?

网友:
可以用折弯的。最好还是用钣金,切口是肯定要的。展开时固定面选区取线。里层和外层的线有点分别,记不大清了。展开不成功和里外的线有关系。切口可以用“切除”特征啊。切一点就可以比如0.1

网友:
xiaohe99321网友好!
.
此钣金展开的方法是跟“浪淃云”友学的。
.
我用的是SW2008,怕你打不开,特做图像集以代语言说明,以便于理解。
.
syw   080719---16.55
.

网友(2009-01-19):
做1你需要尺寸的平板,然后使用插入-特征-弯曲 可以得到你需要的东西,需要展开时就压缩弯曲命令就OK

网友(2009-03-31):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我还没试过。过去我都是先画圆的…

网友:
两种方法都学习了 ,谢谢